又一块P7H55-M LX不通电,开关待机都正常。有遇到过这问 ...
又一块P7H55-M LX不通电,开关待机都正常。有遇到过这问题的高手么

楼主(2016-07-21):
开关待机都正常。有遇到过这问题的高手么 晶振已坏换了更换还是一样,南桥压过的,有些时候偶尔可以通电一切正常。
更换
问题

网友:
上BGA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查下吧,看下IO的条件正常吗?RSMRST等信号,然后桥有无发出SLP_S3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有条件换桥试试

网友:
开关待机都正常,不通电指什么?

网友:
BGA下 试试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