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苹果a1465没有集显供电

楼主(2016-07-21):
一台苹果a1465进水机开机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线看断线没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和你一样的没有集显供电  但是能点亮机器  就是不能进系统  偶尔能进一次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进水,几个电容发霉了,清理后能开机,结果用一个月后又不通电,把发霉的电容换掉,然后就没有集显电压了

网友(2016-09-22):
一般没有集显供电的话主要看CPU供电,南桥,BIOS

网友(2016-10-24):
进水看是进在什么地方,现在的机器要内存工作正常以后才会有集显供电

网友:
我有一台A1425也不出集显供电,偶尔又能开机

网友(2019-08-12):
我这里也有台和你一样的没有集显供电  但是能点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