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x550cc x450ld x550ld过保机型交换。x555ld x555ln x4550ld x554ld f555ld

楼主(2016-07-21):
部分过保机型也可以交换的。但是不要太老的。过保一年以内的。摔过砸过进水的。小修的。板载cpu坏的。内存坏的。、都可以交换。支持单购的。价格公道。

网友:
qq 392384
      板子 。走淘宝的

网友:
加我QQ728272009   X450CC 主板

网友:
有没有X45V的主板?

网友:
上次有台这样的机子没有修好客户拿找了。

网友(2016-08-23):
X450LD  I3独显,刷过BIOS,交换什么价?

网友A:
X450LD  I5独显,刷过BIOS,交换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X450LD  I5独显,刷过BIOS,交换什么价?

350包交换。。

网友:
X403可以交换吗

网友B:
外观如何。修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如何。修过吗、

来的时候什么都正常就是换键盘的,我买了X402键盘,上去后机器就不触发了,待机0.08偏高,后来发现EC坏了,换了EC现在自动上电掉电,CPU电压都出来了,就换过EC,还有一个通病的电容,其他没动过。,成色很新,客户急,没有时间研究了,看看能交换吗

网友C(2016-12-20):
x555ld 3v/5v供电出问题有点小短路能交换吗?

网友:
这个好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55ld 3v/5v供电出问题有点小短路能交换吗?

可以的

网友:
第一个板子  摔得  看显卡开胶了 估计能掉点了  无修  能交换吗?

网友:
   X450CC 主板   105443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