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停电,如何修复回系统

楼主(2016-07-21):
电脑使用中,突然停电。有电后打开电脑进不了系统,进入PE,C盘资料不见了。请问各位,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能否修复回系统?

网友A:
重建系统引导试一下吧,c盘还能打开吗?如果打不开了就不太好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建系统引导试一下吧,c盘还能打开吗?如果打不开了就不太好恢复了

C盘打不开。

网友:
我看是回复不了了 你做一下数据恢复试试吧

网友B:
U盘进PE 运行 chkdsk C:/f  坚持完毕后重启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进PE 运行 chkdsk C:/f  坚持完毕后重启 OK

这个方法第一见到O(∩_∩)O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