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40 怪毛病 求助

楼主(2016-07-21):
这机器客户拿修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20 本人第一直觉就是cpu  因为这是板载cpu   感觉不妙  各大电感电流和阻值  发现真的没有cpu电压  不管那么多刷BIOS吧  找了一个原机备份的  电流哗哗的上到0.7  感觉有救了    结果还真的亮机了      感觉真的踩到了屎     在店里测试了一天都挺好的  打电话叫客户取机器   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左右又拿回来了说会掉电   测试温度  都很正常 有的时候会掉电  然后又重新刷了一个BIOS  这回屎在淘宝上买的  是修改过的开机速度快了很多  测试一两个小时 发现还是会时不时掉电  这回恼火了  跟客户说换主板  客户同意了  但是本人还是不死心  手上正好有一个板载i5四代的cpu是之前买来的  有一个想换板载cpu的想法  拿起板子就是干  锡箔纸都贴好 温度掌控好  安全把u拿下  把新的u用刀片刮一刮  上bga把  ............. 完好的装上了  因为背这机器整的烦躁所以忘记拍照了   现在亮机了  但是但是但是还是一样呀   算了换板吧    现在想发帖请求各路高手帮忙找找思路     本人还是不死心想修好这种怪毛病   谢各位了  在这奉上修改的BIOS  这个BIOS戴尔5437也能用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得问题,定时掉电绝大部分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8-27):
希望可以用 都下载了好多个   都有问题 要么开机慢  要么 黑屏不显示

网友:
试过  可以用的话 我通知大家

网友:
试过了   不显示   开机只有0.34电流

网友(2017-11-04):
我的 是自动关机        开机  一会  自己会 突然关机     不是  掉电             有时关机 重启         刷个  试试

网友:
可以亮         但风扇狂转   !!!!!!!!!!!!!!!!!!!!!1

网友(2018-03-16):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这问题,那个修过指导一下呀,我BIOS刷了好多个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