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21l 掉电 新现象 速来围观

楼主(2016-07-21):
机器型号:东芝l600-21l
故障现象: 进桌面后几秒后掉电,
一开始以为bios 问题  刷的过程 也是坎坷 论坛 好多假bios  。后发现 单独用电源开机 不会掉电 看来几部电影认证了。 电源和电池一起进桌面几秒后就掉 非常准, 电池不知道是坏了 , 还是主板问题。 电池单独不能触发 这下就头疼了  又遇到类似问题的大神吗  指点下

网友:
没人关注 只好自己顶下

网友:
还以为是经验帖

网友:
官网下一个试试

网友A:
你觉得还是bios 问题吗  可是电池不能接啊  在线刷 没电池 刷不了

网友B:
也许就是电池问题 电池有两个数据线

网友:
我以为修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就是电池问题 电池有两个数据线

的确是电池问题  找到一个旧电池 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还是bios 问题吗  可是电池不能接啊  在线刷 没电池 刷不了

芯片摘下刷咯

网友:
都说刷过了 等你回复 花都谢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好吧  最近上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