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 V1.0 触发掉电之维修

楼主(2016-07-21):
     联想H61H2-LM3 V1.0主板: 触发掉电之维修

板子型号

  上电测量,触发马上掉电。原因是板子缺少供电。经过多次上电测量,发现VCCD_DDR PCH1_05电压都正常,
唯独无CPU VCCSA VTTCPU 无供电。印象中这个板子的时序:先要有内存-》桥——》总线供电
——》VCCSA-->VCORE。既然有内存 桥供电了,就先修VTTCPU供电,如图。
(菜鸟自学,理论差,有不错的地方,欣然接受批评)

上了论坛找个图纸,有说什么通病的,有说很么秒杀的,有说R382问题的,还是老老实实查图纸最好。查图纸发现,想要产生VTTCPU就要经过如图中U40芯片产生供电。
U40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BOOT电压都正常,EN电压为0V,明显不正常。
EN电路如上图,个人认为:高电平送到QN58 B极导通,使MN34截止,经过电路产生高电平送到EN脚。
可是上电测量发现QN58 B极高电平了,C极还是高电平;MN34 G极还是高电平,明显这两个管子有问题。
测量那俩管子正常,果断拆掉MN34(拆掉,没有换新管子)。再次上电测量电压EN脚有高电平了,板子也嘀嘀响检测内存了。
原来是MN34管子坏,造成拉低电压。(自学的菜鸟,理论一般。知其一不知其二。
按理论来说N58导通才对,MN34截止才对,为什么这俩管子还是没有导通 截止呢?求各路大神帮解析一下?谢谢)

再次断电 ,上内存 上电,亮跑码 亮机。

联想H61H2-LM3 REV1.0.zip

亮机备份

网友A:
这个板子 很容易出现 开机报警  难修 的很

网友B:
楼主 你应该把QN58换掉 把MN34拆掉也可以 好像是芯片本身会产生开启 但一般接个上拉电压控制

网友C:
你拆了MN34等于强行把EN至高,不受QN58控制了。QN58有可能也有问题,因为他没导通拉低MN34的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很容易出现 开机报警  难修 的很

嗯嗯!谢谢提醒+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应该把QN58换掉 把MN34拆掉也可以 好像是芯片本身会产生开启 但一般接个上拉电压控制

嗯嗯!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了MN34等于强行把EN至高,不受QN58控制了。QN58有可能也有问题,因为他没导通拉低MN34的G极

哦!原来这样,我还以为我分析的不对呢!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QN58的问题

网友:
最后也没换个管子吗   既然知道管子坏了  还是换上一个好

网友:
不一定是管子坏吧

网友:
能修好也就行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直接把前面的三级管拆掉,强行开启

网友:
都是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
坐下慢慢看了

网友:
太难修了   搞不好着板子

网友:
强行的打开了EN

网友:
还是换上一个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那是相当不错啊楼主自己也太谦虚啦!

网友:
弱弱的问下 管子拆了en没有电压 过去了吗? 是芯片自己产生的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