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N68EL没有CPU供电实例

楼主(2016-07-21):
此板是NV单桥,3代的内存。单桥好像那种7050-630-A3的那种,以前修这种碰见虚焊的很多。都是AM2的主板上的,现在AM2的主板很少修了。
废话少说,既然是图文教程,那就必须一步一步啰嗦点,新手学得记得打赏几分,高手飘过记得留下脚印,分分你懂的。
1,通电,发现复位灯亮起,第一步铁定去测内存供电了:
测得的结果是1.68V,算正常的。
2,第二步,是NV单桥,这个就要测试CPU供电啦,
看到没有?测试CPU的供电是0v,基本说明是CPU供电不正常引起没有的复位了。
那么CPU没有供电,那就对这方面进行排查罗,步骤无非是打阻值测IC供电 测EN等等罗。
实际维修中,一般第一时间是去测试CPU供电IC的EN脚,这个主板用的IC是RT8855,它的EN
脚是48脚,实际测试时发现没有EN引起的问题。
好,那么既然发现时EN没有来,那么就得找它的来源啦,图纸就免谈了这种板。
幸好这种板零件少,随便找一下就能找到了两个芝麻管了。
如图所示,Q74控制Q19产生的EN,然后Q74的B极看线路通往单桥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是单桥发出信号控制的Q74
实际测试Q74的B极没有收到高电平控制信号。因此导致最后就没有CPU供电的开启罗。
刚刚开头说过了,这种单桥,最大的通病就是虚焊,然后加焊一下就好了。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当加焊完以后,测试发现还是原来的故障。
经验告诉我,这种单桥,加焊以后,要不就好,要不就废了。但是现在加焊完还是原来的故障,说明这个单桥原来就是好的。没有CPU供电和它没关系。
那么,既然CPU的供电是单桥开启的,而现在又基本证明单桥是好的,那么是不是说单桥还有什么条件没够呢?供电就不说了,途中已经去测试过了,发现
出来了。
时序思路也很模糊,那就在IO那边 测些PG先吧,有代表的就是灰线送给的ATX_PG,还有就是IO发出的PWRGD罗,实际测试发现都是高电平正常的。
这个时候感觉修这个板应该没有什么意思了,打算放弃了。但是,又感觉心不甘,搞了这么久放弃有点舍不得。(实际维修中很多的疑难杂症都是在放弃与不放弃之间徘徊多日后被修好的)
然后重新打起精神,整理思路,记得以前NV时序,还有一个MEM_VLD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的意思就是内存的PG,也就是说内存供电正常以后
发出的一个PG,一般都是桥自己给的,以前没碰到过这个信号引起的故障。
好,那么思路转到这里,现在就着手去找这个信号了,怎么找?  我的方法很简单,拿着个镊子对着内存槽附近的小芝麻管一顿夹,就是夹它的EC脚。
是什么道理各位自己去想一下就懂了。
刚刚说了,这板零件很少,一下就夹到一个芝麻管,发现有动静了,复位灯灭了。看来问题找到了,跑了一下线路,缕清了原来正是MEM_VLD
各位仔细看图,我都标好了,你用心看就能看懂它的意思了。
实际维修中我是更换了右手边的那个芝麻管和B极的小电阻。
这个问题就这样修好了。
看完请留下分分吧。你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无图维修挺厉害加分鼓励下

网友:
nv单桥的板子  知道哪里故障我都不愿意修   怕修好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