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L526不显示电流跑0.8不动,CPU供电大电容应经换过,BIOS刷过,还有可能是哪里?
cpu
cpu供电

网友:
亲。电压都有了吗?时钟都有了吗?复位都有了吗?BIOS有波形吗? 悬丝诊脉要找老中医。。。

网友:
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也碰到同样问题 要是修出来了就公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