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IT8620 GA新死法

楼主(2016-07-21):
来看看GA的走向.  VTT_PWRGD 一路电源IC,一路IO.  原来的小芝麻管省得了.

VR_RDY 的走向

也就是说原来拆小芝麻管的方便,没得拆了. 被IO接手了.

网友:
当然我们现在能拆的只有,VSA_REF 和 VTT_EN 相连的小芝麻管了.

网友:
别根我说不知道拆小芝麻管的作用. 就是解决转一下停,反复故障的. 可惜这次一部分要转到IO上了.

H61M-DS2 R4.0的板

网友:
就是告诉你们,以后多进几个IO芯片 备用

网友:
翘起来引脚有用吗?还是说这种一坏就是IO?

网友:
就是啊 可以把io相关的引脚翘起来也行的吧

网友:
明天抬腿试试

网友:
现在的IO好容易坏

网友:
io管得越多,就出问题越多

网友:
不开机,是不是也是IO坏?

网友:
IO管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技嘉就这样设计,V星的才有管

网友:
这种设计也便于修,直接在IO上用表笔刷就行了,毕竟现在的IO还好拆点,不要那种面积太大的,真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