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剑H55 内存无电压

楼主(2016-07-21):
魔剑H55 内存无电压
1、内存电压控制IC为UP6103,发现7脚开关脚没电压。
2、发现此IC连接一个8脚的IC(S18-B),换上了一个,UP6103的7脚开关脚有电压了1.15V。

3、测量内存供电也正常了,并且亮机,但为什么UP6103第6脚FB电压也为1.15V哪?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好基础啊

网友:
FB输出反馈   应该是接的PWM后段的电感  测量反馈的

网友:
反馈电压应该为0.8V啊

网友:
FB反馈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阻分压·阻值变大了一点·

网友:
7脚是基准!!!!!!

网友:
你那个7脚不是要0.9V的吗,怎么是1.15V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
现测量6脚FB为1.15V,但都已经亮机了,是什么原因哪?

网友:
正常经过分压电阻两个的话不应该是那电压啊

网友:
你查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A:
你最后的内存电压是多少,如是1.5,查电阻。都正常只有查手册。

网友:
今天修了台华硕P5G41T卡D3报内存错,内存电压1。2V,一般开机是1。2V,然后会升到1。5V的,总上不来,换了个跟楼主一样的小八脚芯片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的内存电压是多少,如是1.5,查电阻。都正常只有查手册。

不知在什么地方查,能否帮忙?

网友:
查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是否变大,按理FB是0.9V,如果阻值正常,只能找UP6103的PDF查一下内部结构了,因为VREF角即是内部参考电压,同时又是开启,是由外部给的基准电压,按理是0.9V,可是你测的又是1.15V,两角之间什么关系只有查UP6103的PDF了。

网友:
我只想说 老板 你这个板子还是挺新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个小八脚芯片就好了

网友:
反馈肯定是0.8

网友:
哪个小8脚UC坏了,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用的

网友:
但实际测量是1.15V,可以正常显示,我也认为是0.8V,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马步扎的很稳啊

网友:
理解错了吧,7脚上基准电压,哪儿是开关脚

网友:
学习了,现在慢慢的在接触主板维修,笔记本修的多,主板偶尔修一修

网友:
应该是vcc_ddr过来的反馈吧

网友:
你们那儿修个台试机多少钱?同行

网友B:
修好以后,记得说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以后,记得说声哦

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