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赛乐特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6-07-21):
显示器开机后屏幕连续的亮一下黑一下,开关指示灯也是亮一下黑一下,亮的时候画面正常,黑的时侯应该关闭状态,因为开关指示灯也灭了,但是不接VGA线,屏幕显示正常,开关指示灯也正常,请问一下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电容不良。

网友A:
应该的电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的电压板的问题

这个显示器是用的外接电源适配器,是适配器的问题吗?

网友:
估计这是通用板,,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先把开关拔掉看看吧   如果不行 就拆出来   测显示器开关的时候  5  12跳不跳

网友:
不接VGA线就是正常的吗?有无查下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如果没有外接电源的话,就是电源板故障,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