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5421开机报警7声 这问题搞了好久

楼主(2016-07-21):
开机上电0.8-0.9跳变 不亮  10几秒钟后连续报警7声  先换了根内存 无效 论坛搜了下 问题真不少 刷BIOS的 坏CPU的 坏显卡的 坏屏线的 掉屏线的
不插屏显也是报警7声  要是U挂了 那基本就废了  没有HDMI的显示器 也无法外切试了 不过这个屏线还是有的  直接接上屏线 换个屏 竟然亮了  多半是屏线了
换回原屏也可以亮   刷回了原机BIOS  装起来了 附个亮机图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这机器就爱坏屏线  最近开始这些机器开始过保了 一般都是屏接口松动 或者屏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