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台式机所有USB口不能用,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6-07-21):
    小白不肯在论坛发帖,请各位看官多多支持,接到一台联想品牌机,客户说USB的键盘和鼠标不能用。接过机器第一步,接上自己的测试用USB键盘和鼠标,确实没反应,键盘灯也不亮,进系统也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所有的前后USB口都试了都一样不用能,心想是不是USB没有供电,打开机箱盖用万用表测前置USB供电VCC无5V供电,确定是主板问题,把主板拆下来后,通电测试所有USB口的5V全部没有,每一组USB的D+和D-的阻值,很正常,都是560,直接跑线,测的和旁边的一个8脚小芯片的第八脚相连,IC型号:S58,用万用表测芯片的每一个脚,测得第1-2脚有5V,5脚2.4V,6脚3.3V,7-8无电压。然后拆一个测试一下,排除法将其中一个IC更换OK.
这里也可以直接短接1-8脚,但是我们是维修工不是焊工,所以尽力更换为主。到此此板修复。
附下相关图片:

网友:
78脚是连接南桥传输数据的吗?

网友:
为什么不先软后硬

网友A(2017-04-17):
这种问题只能代换一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代换一一来

短接后正常,后来用同型号的替换了。

网友B:
思路是好的,经验多了这个问题和系统没有关系了。

网友:
5V有拆的话  直接     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是好的,经验多了这个问题和系统没有关系了。

恩恩,硬件问题系统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相互交流0000

网友D:
这种4脚USB供电芯片V星用得多,看来你这联想的板是V星代工的啊

网友E:
种4脚USB供电芯片V星用得多

网友:
5  3.3 3.3 0

网友F:
楼主还是有实力的。

网友G:
修电脑越来越难了  没人修了  都改用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脑越来越难了  没人修了  都改用手机了

确实是。加上电脑哪里坏换哪里所以技术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有实力的。

这个你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种4脚USB供电芯片V星用得多

嗯。尽量同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4脚USB供电芯片V星用得多,看来你这联想的板是V星代工的啊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