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大电容的怪问题

楼主(2016-07-21):
换了大电容好了, 冷机一回又不行 电流0.2几, 搞了半天 电容 和CPU供电的芯片,又好了 冷机又坏 加焊一下又好。。。。。。。。。。。。。陷入无限的死循环了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没找对原因啊

网友:
先定性故障点 是不是这个电容的位置

网友:
0.2几感觉是RTC那电容吧,搞了没有

网友:
考虑电容的质量

网友:
请看下RTC电容 贴纸后面。。。一看便知。。

网友:
换套电容试试

网友:
可能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你那电容有问题

网友:
继续换,这个没有搞不好的

网友:
一般我是不换大电容 旁边加两个330的就可以。

网友:
南桥后面的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不是新电容的问题 上次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虚了

网友:
这个是那个小电容的问题 楼主干错了

网友:
干错对像

网友:
nec 电容通病

网友:
南桥背面电容腐蚀了吧

网友:
换6个330,只要你焊工够好,没理由不行的

网友:
4个470 多的不要加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麻烦说下,到底是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电容好容易坏啊我修了几台

网友:
RTC电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先用普通电容焊上去 测试下能正常运行不 能正常运行再折腾

网友:
小电容,小心别翘短线

网友:
加330的电容试下 ,不换大电容。再查一下 大电容相连的电路。

网友:
容量不够?多加两个看看

网友:
南桥电容容易坏

网友:
不要看到大电容就是电容的问题,有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你那电容是不是好的?换了还有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