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05S3G 不充电

楼主(2016-07-21):
今天接了一个三星 905S3G的电脑 客服说以前是好的 只是在别的地方装了系统就不可以了  不能充电了

给客服报价  拆电脑  因为电池是内置的  所以拆了 检查电池的电压发现没有电压了 一点电都没有 以为只是没有电了 毕竟只是装了系统就不可以了

开机在重新充一下看看 充了差不多10分钟都没有一点电  手上没有这个电池 所以只能先检查充电电路

插上电池 接电源 测量电池的那一边有8.5V的电压  心里想有电压呀 只是不知道这个8,5V正常没有
可要是正常 在吗充不进电压了

找了一个充电 MOS管换了先  接电源 电压还是一样 的  在换了一个充电芯片 也是一样充不进电

幸好下午来了一个 一样的电脑 这个是不加电  给客服报价了 拆开  马上把电池放过来 开机 显示充电了有%50充了 10分钟 都%65了 可以充电了 电池坏

只是不明白原来是好的 只是装了系统 就不可以装系统了  难道是电池里面保护了 还是什么问题 反正弄不明白 只能给客服说要换电池 就好了  下午的那个电脑 刷BIOS 开机 OK

网友:
是客服呢,还是客户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注意是不错,主要楼主心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不充电,打算订电池了

网友(2016-08-25):
我也有有一台,一样的充不了电,换了充电芯片不行,准备订电池

网友:
现在BIOS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