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板号viqyo nm-a031 按开机键灯亮,电流0.1不上去了j

楼主(2016-07-21):
联想Y410P,客户拿过来说下雨进了点水,我拆开看了板子上有些氧化,用酒精反复清洗,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往上跑,待机3v5v电压正常,求维修步骤思路,应该先检查什么,在检查哪部分,谢谢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你的主板保护隔离G极多少电压呀。

网友A:
楼主,你的主板PQ301 PQ302 G极多少电压,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主板PQ301 PQ302 G极多少电压,回复一下,谢谢

pq301 待机情况下4.92v。脾气302,也是4.92v。开机了也是这个电压,我机子开机了电流应该在0.1差不多,表几乎没动,就灯亮,从哪里下手查啊

网友:
哪个高手给我讲讲开机的顺序呀,按下开关,ec接受到开机信号,然后直接就输出信号给各个供电芯片让其供电吗?

网友:
先查3V5V转换看看有没有,再就查时序了

网友:
Y410P 现货交换   修不好的可以直接来换  QQ452703091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01 待机情况下4.92v。脾气302,也是4.92v。开机了也是这个电压,我机子开机了电流应该在0.1差不多,表 ...

谢谢,楼主,
你的主板,还是看看进水那里吧, 一般处理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