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出现CMOS 按F1 F2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21):
  华硕的主板大部分都有这毛病,特别是一些低端的主板。在我们开机后,一直会出现CMOS Checksum Bad的问题。最近,也有网友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要如何去解决?下面小编就和大家说一下开机出现CMOS Checksum Bad的解决方法。

  一、问题描述

  开机后出现如下图界面,无法进入系统。我们看最后两条:尝试按F1,可以进入了BIOS,而按F2却一直卡着,无法进入系统,一会之后又自动关机。

  二、解析信息

  上面的信息就是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一项项来分析下:

  第一句:DRAM Frequercy For DDR3 1333.。。显然是指内存,DDR3 1333是内存型号。

  第二句:1 AMD North Bridge, Rev C3 显然是指AMD的主板。

  第三句: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就是初始化USB控制器的意思。

  第四句:USB Device(s):1Keyboard, 1Mouse 就是介绍当前的插在usb上的设备,有1个键盘,一个鼠标。

  第五、六句:Auto-Detecting SATA5.。.ATAPI CDROM, SATA3.。.Hard Disk 显然就是指的DVD的光驱和硬盘。

  下面第七、第八句具体说了DVD光驱的型号和硬盘的型号。

  最后,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CMOS Checksum Bad”,就是说CMOS校验失败。(CMOS是主板上的一个纽扣电池,用来给主板上供电的)

  三、校验失败的原因可能有:

  1. 感染病毒(可以直接换过系统,或等下能进系统进行杀毒清理)。

  2. 没有软驱,开启了软驱。

  3. 主板上的CMOS电池失效。

  4. 主板供电电路故障。

  四、无法开机怎么办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开机怎么办?

  按F1就进入了BIOS页面,通过Load Optimized Defaults选项,加载默认的设置后先开机测试下。开机是可以了,但是没多少时间后又死机或者自动关机了,通过这方法可以再次开机,但还是会死。

  选择默认的设置后先开机测试下。

  五、检查是否开启了软驱、是否主板电池没电

  1、按F1就进入了BIOS页面。

  2、然后进入Standard CMOS Features发现日期、时间正确,在下面的列表中可以看到有WDC WD10EADX-0(这个是硬盘),和另一项ATAPI DVD D DH则是DVD,并没有开启软驱。如果开启了软驱,则在该选项上按回车键,把选项改成相应的Not Detected选项就关闭了软驱。

  3、检查电脑主板COMS 的小电池有没有电,那个是保存BIOS数据的供电,大家也可以买个电池装上去检测。

  六、主板供电电路故障

  如果这样还是不行,那就需要检查主板上的线路了,自己没有工具,就只能送修,让人家用专业的工具检测了。

网友A:
这个学的时候 老师都有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的时候 老师都有教了吧

一般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装上新电池,保存一下coms信息就好了

网友:
有些仍然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