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D 求教大神 接盘不显示

楼主(2016-07-21):
DAOXY1MB6EO A8处理器 独显          接硬盘之后开机不显示   电流可以跑起来有跳变,看上去像是亮机!!!!!!! 不接硬盘开机直接进入BIOS        查了硬盘供电没有问题,4条数据线也量了阻值正常!刷了BIOS同一个故障!!哪位大神赐教下  多下 给下思路

网友:
直接短接5v转换管子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