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50电流到1.5

楼主(2016-07-21):
遇到N台了了,电流跳变正常,键盘大小写指示灯能切换能亮,外接不显示  更换显卡无果,希望有高手能破解,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此款机器无图纸 无点位 碰到很多片这个主板 没有搞定 BIOS  PCH  显卡 显存 都干过了.各项供电全正常  IO都换过 也是没有解决.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没搞定

网友:
刷BIOS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款机器无图纸 无点位 碰到很多片这个主板 没有搞定 BIOS  PCH  显卡 显存 都干过了.各项供电全正常  IO都 ...

哎 脑袋打 碰见好几台了 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没搞定

就是不好搞定

网友:
刷过了,无效果,显卡都换了  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