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刷BIOS后跑99代码解决(菜鸟发贴,高手勿喷)

楼主(2016-07-21):
本人入手一块二手主板,板号MS-7788 VER:1.0,还有一个编号:H61M-P31(G3),客户反映自动开机,不断重复开机,循环不止。
拿到手,仔细观察全板,无显示烧坏痕迹,也可触发,说明主板问题不是特别严重。先来个三板斧,CMOS电池放电,故障仍旧;盯着BIOS芯片看了良久,思索这个问题论坛上反映BIOS坏,重刷BIOS好的有案例,说动手就动手,bios芯片型号:w25q32bvsig,拆下后刷BIOS时N次提示编程异常中止,断定BIOS芯片坏,手头没有现成的,看料板有一个w25q32fvsig,刷上程序后,重复启动的故障消失了,但是亮机后右下角显示99代码不动,天啦,怎么又有新的问题出来呀。
仔细查看,主板可触发,查资料许多同行说接口故障导致此问题偏多,于是测量PS接口、USB接口等,发现都无供电,测量USB的对地值也都正常,这说明桥和USB没问题,但是怎么全板的UBS和PS供电都没有了呢,一时没有思路,先放放。
第二天又拿着这个板看,想USB的供电没有,就查它的来源,但是这个板没有位标,先下个图纸,看到有一个JUSB_PW1的六针跳冒,查图纸是1-3、2-4短接,但是看现在的板子,是1-2、3-4是短接的,如果是现在的短接方式肯定没电的,把它跳回到1-3、2-4。检查一下无误后开机,啊,久违的开机LOGO出现了,刷刷刷。。。OK,至此,此板修复。第一次发二修贴子,不会上图呀,有该板的图纸,修友可以搜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只是给菜鸟一个思路。

网友:
前期的h61主板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A:
一般卡99就是因为PS/2的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从哪里看出来是二修的

网友B:
厉害啊,是不是被别人做了手脚啊

网友:
跳帽都弄错了,说明客户在上家修过了

网友:
I/O焊接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99就是因为PS/2的电压不正常吧

嗯,我看到过这些贴子,P/S旁边的472排阻我测量阻值是正常的,后来找一个好的换上了故障还是依旧,最后还是通过刷BIOS和跳线到正确的USB供电模式才解决问题,现在测试第二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是不是被别人做了手脚啊

我想有可能是上家做的,因为I/O焊接过了,但是USB供电跳线是错误的。

网友:
做了手脚都能修好,厉害啊

网友:
V星的主板还是比较好修 电路设计差不多

网友:
闷了 怎么会12 34短的

网友:
设计这个跳帽有啥用啊,我觉得没啥用

网友:
线跳错了,这是人为故障

网友:
今天看了很多帖子多是修主板,感觉修主板秒杀似的思路那么清晰,我看到台板就头痛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