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以后bios芯片坏了,主板报废吗?

楼主(2016-07-21):
前几天接到联想s410p,开机电流无跳变(1.2a左右),拆开三板斧,首先刷bios,论坛下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后开机20秒才亮机,然后再在论坛里面找开机快的bios,找到刷上,校验的时候提示:校验失败!!,我去!芯片坏了吗,晕!网上订吧,两天的等待,货到刷上,开机0.7左右不跳变,3颗新的bios都试了,一个鸟样,论坛下载,一阵乱刷,依旧. 好吧某宝买一个刷上,结果一样。。。。。。。我已经服了。论坛上有相似的故障,上面说到有可能是什么otp区需要刷写,我又问某宝的,他们说这个bios芯片没有带otp,...   原机的bios芯片不就是校验不过吗,最后用原机的bios芯片刷的时候去掉校验这个步骤,刷上后开机tnnd居然正常了,以后bios芯片坏了以后就报废主板么??????

网友A:
BIOS你多刷两次还是一样效验失败吗

网友:
合成me不就完了。论坛有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你多刷两次还是一样效验失败吗

嗯,都是校验失败

网友:
搞个同样型号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B:
合成合成合成,重要的说三遍

网友:
选器件的时候没选对

网友:
没搞对型号造成的吧?

网友:
有的时候校验失败一样可以亮机

网友:
bios很难找啊

网友:
肯定有办法解决的,等待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C:
Q64这个芯片坏的不少。你用的什么编程器TL866吧

网友D:
8m的刷过一次之后  都会效验失败  所以都是常备一大堆的

网友D:
不效验就干上还没试过啊     下次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有些是校验不过的,可以把校验勾掉

网友E:
不校验直接换个不就行了 看回复还这样那样的 搞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
我有一次在淘宝买的BIOS,卖说要原装的BIOS芯片刷才行

网友:
不校验直接换个不就行了 看回复还这样那样的 看看是不是型号没有选择对

网友:
我看照片新舊型號一樣啊,版主有解決方法嗎

网友:
效验失败是不BIOS大小和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
只要芯片一样大的就可以用,没遇到过楼主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校验直接换个不就行了 看回复还这样那样的 搞这么麻烦干嘛

是直接跳过校验这步吗?

网友:
你用的那个编程器就是爱出这站毛病 效验失败,其实就是引脚接触不好 酒精洗洗就好了 另外告诉你,效验失败也没关系装上去照样亮。

网友:
BIOS芯片坏了?

网友:
校验不过,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拿出来一起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成合成合成,重要的说三遍

不一定管用,我上次看见坛子里面有一个帖子,也是讲换bios芯片不触发的,最终还是用的原芯片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Q64这个芯片坏的不少。你用的什么编程器TL866吧

嗯,主要是这个机器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8m的刷过一次之后  都会效验失败  所以都是常备一大堆的

不会吧,我理解的是 只要校验失败,就判定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效验就干上还没试过啊     下次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在没有替换的前提下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校验直接换个不就行了 看回复还这样那样的 搞这么麻烦干嘛

呵呵,希望你有机会遇见此情况,遇见了你就晓得, 锅儿是铁打的!

网友:
编程器不好吧

网友:
我自己倒是没怎么碰到过,但是我的同事遇到好几次

网友:
不至于一个BIOS就报废一片板子    BIOS可以合成或者找原厂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都是刷回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昨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25Q64FV换一样的bios芯片刷就是不开机
只能用原来的bios刷
而且会校验出错,但是刷完读出来对比一下又完全一样,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主要是这个机器经济实惠!!

芯片应该没坏,我也碰到过你这种情况,用866报错,最后用809F通过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真是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