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21):
今接到一台联想G505机子,客户说不开机,接机后通电电流上0.6掉到0.4,AMD独显的板子,版号 la-9911p,REV 1.0,刷过BIOS依旧,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指点下迷津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了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认到内存没读到显卡

网友:
联想的BIOS爱坏

网友:
找图纸,看时序,上示波器。

网友:
对啊,修机还得按时序来,软的不行就得来硬的!电流到0.6CPU之前的供电应该没问题了,可能显卡或其他问题,用示波器抓下内存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缺供电的吧,查查桥和EC那些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咯。。

网友:
这板u坏得多,信号级不熟就搞u吧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换AMDCPU吧这机器很多CPU坏的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这里还有一台这个机器呢 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问题已解决,最后更换板载CPU后好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电池啊,南桥上的那个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这里还有一台这个机器呢 修好分享一下

修好了,最后更换板载CPU后OK

网友:
这CPU多少大洋啊?

网友(2016-08-30):
AMD一般显卡,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