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7-21):
联想L197WA

故障:不开机
拆机测量发现没有5v,经跑线路发现有一个场效应管8条角都对地阻值0欧姆.

5v修好后上机发现暗屏,测量电源板发现DIM脚为0v正常应该有电压的,就直接从5v拉一个.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用上传上去,我补发在下面了

网友A:
那个管子是高压部分的?

网友:
好像这样的管子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是高压部分的?

好像是吧.反正短路了导致5v没有出来

网友:
原来是后面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