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30 宝宝买 自己刷好的BIOS

楼主(2016-07-21):
C5030 宝宝买 自己刷好的BIOS

C5030 OK.zip

网友(2016-11-16):
能不能用啊 谁试过没有...

网友:
着急啊 谁用过啊 害怕啊

网友:
放心下载  亮机 就是有点慢

网友:
我刷了 也是开机慢  第一次插电源开机要20秒左右  在开就快了 10左右

网友(2017-02-08):
原机不显示,刷了亮机慢

网友:
谁试过吗?

网友:
谢谢     我刚好需要

网友:
  里面是两个还是一个啊

网友:
有谁试过

网友(2017-04-13):
俩呢 刷那个  啊

网友:
DAOU81MB6C0

网友:
亮的挺快的,5秒亮机,只能用同型号BIOS芯片刷,别的刷了不亮

网友:
不对,第一下慢,重启快。

网友:
这个版 资源好少啊,下来 看看吧  哎

网友:
好不容易下你这BIOS,  刷上去,机都开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板号不一样。楼主,你也不弄个板号上来…

网友(2017-05-23):
是应该写个板号出来的。

网友:
刷了后,亮机慢,要十几秒才能亮,,第一次要三十几秒才亮,跟原机BIOS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7-06-30):
板号是问题,下了不对,分是小事,可是麻烦了很多!!!

网友:
版号是多少呢?好下次遇到下载,没思路刷个bios

网友:
这个BIOS 绝对可以用,开机速度不慢,可以的,大家可以试试,我试了可以点亮,速度也快!!

网友(2018-06-30):
下载下来,只有一个南桥8M的,ec的没有

网友(2018-11-07):
测试OK,第一次亮机有点慢,重启下就可以,感谢

网友(2019-01-13):
原来问题是是 卡LOGO   刷了后 道士不卡LOGO了   开机慢 还有 报 1962错 并且进不了BIOS

网友(2019-08-10):
LZ的版号 原故障哪个BIOS芯片啊

网友(2020-06-14):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主板有版号吗?

网友(2021-10-28):
这个集显还是独显的呢??????????????

网友(2022-08-09):
是什么CPU  显卡是820  还是920的

网友(2022-10-27):
分板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