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修网卡

楼主(2016-07-21):
故障:网卡不认.
时间:近一个小时.
细节: 4R7

4R7 吹的时间长了,变质. 换一个坏一个.
最后料板在反正吹,振下来的. 加烙铁.  刚开始没注意细节,搞死人了.

网友:
这种电阻应该用风枪没问题啊,是不是LZ的风枪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换一个坏一个,有这么脆弱,没换过这个按理洛铁也取得出来啊

网友:
用烙铁两端加锡,轻轻一焊就下来了,从没坏过

网友:
这种我一般就是用风枪吹啊,都没有问题哈

网友:
电阻吹坏还没见过  楼主开多少度的啊

网友:
电阻耐热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关键是风枪的问题和时间要弄好,才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