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03 不读硬盘

楼主(2016-07-21):
一台三星本   主板型号是   CAMBRIDGE  REV 1 0的   BA41-00959A GCE    故障是开机显示LOGO后,光标一直闪,不读硬盘    BIOS刷了    南桥换过了,网卡   声卡拆了,还是一样,,,求图纸,求解决方案!

网友:
硬盘供电,总线都测了没有

网友:
这个情况难搞了。

网友:
同上 硬盘供电 硬盘总线 还有那 2个小电容

网友:
耦合电容全部换掉  南桥SATA模块的条件重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