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花屏蓝屏

楼主(2016-07-21):
我这一个二修机器,原来动过通病5930芯片,电视卡的bios 客户反映上次是黑屏装不上显卡驱动,修好了用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出现开机正常,进bios也正常,dos也正常,到windows滚动条就有竖条纹花屏  接着蓝屏!拆掉硬盘,进pe也是这样,论坛上看有朋友刷电视卡的bios好的,但是我下了一个刷了问题还是一样,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难道是显卡有问题,内存我也换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还放着没修好呢,也是花屏,最后换主板,主板450买的退了四五次了,运费花了不少钱了看见这个机器都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还放着没修好呢,也是花屏,最后换主板,主板450买的退了四五次了,运费花了不少钱了看见这个 ...

也是一样的问题吗,换上主板也是同样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是一样的问题吗,换上主板也是同样问题吗?

对,进PE什么的花屏,主板还没到呢,订的主板老出问题,这会又退回去了,又订了一块还在路上,看这个机器都烦,运费花了不少钱,之前的板子也换过那个5930,显卡也做了桥也做了也一样,最后才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进PE什么的花屏,主板还没到呢,订的主板老出问题,这会又退回去了,又订了一块还在路上,看这个机器 ...

等你的好消息   看看换上主板还有问题吗,但是论坛上有几个朋友刷电视卡的bios好的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也容易坏的! 我就修过两台  换显卡的 重新植球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也容易坏的! 我就修过两台  换显卡的 重新植球都没用

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原来没显示 5930 换了以后 有显示 进系统 蓝屏 有时候花屏  后来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D:
显卡的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供电芯片

供电芯片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5930是显卡吗

网友:
给个蓝屏代码的图    我看看是代码多少

网友:
手上有点换了5930一个月没到又坏了,什么方法可以彻底解决啊

网友:
这个机器存在通病,显卡供电存在问题 。你测试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供电那块

网友:
压显卡嘛!   先用哄抢吹一吹。看有没有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
也可以考虑刷个BIOS也行

网友:
这个要刷一体的吧,SYS-BIOS,TV-BIOS也要对应吧,但是有些花屏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显卡BIOS也要刷

网友E:
我遇到过华硕的一体机 不定时花屏 是屏线接口背面的一个芯片虚焊导致的 害我修了好多次 还换了显卡

网友:
学习中。有这样一个论坛真是福利啊。

网友:
显卡桥、加行、

网友:
加焊显卡北桥试试

网友:
你这是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华硕的一体机 不定时花屏 是屏线接口背面的一个芯片虚焊导致的 害我修了好多次 还换了显卡

我这个是开机进bios   dos  都没问题   就是到滚动条就花屏   进pe也一样   花屏后蓝屏

网友:
显卡供电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