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版号LA-9912PCPU温度高

楼主(2016-07-21):
G405 版号LA-9912P,这个CPU温度高,BIOS试过,散热器换了三个了,还是一样,CPU那块铜片很烫,出来的风不是很热,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没办法了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是导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是导管问题吧

换了三个,两个新的,我都不知道则么办了,我现在还在怀疑是不是三个都有问题

网友B:
可能铜管不导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铜管不导热了

已经换了三个了,我都怀疑我技术出了问题

网友:
检查散热片和CPU 之间贴合的怎么样, 是不是有间隙

网友:
也可能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换个全新的散热铜管     再不行风扇改个常转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K40AB的试过,最后也是没解决

网友:
加个小铜片 试试

网友:
换CPU 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