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腐蚀芯片花屏是系统问题

楼主(2016-07-21):
大家好
接到本子 跑马到 0.8 不亮

拆开发现 芯片 17511g  腐蚀  算是 轻微 进水吧  大家看一下

处理好后 仔细看 供电引脚还是 锈掉了 没办法 只能 换芯片了 (下面 是清理后 供电引脚腐蚀的)

换了芯片之后 就亮了 维修没看图纸 全凭经验 。

修好之后亮机了  进系统 傻眼了。你们看下面

此问题还需要检查    当我关机的时候就好了,  然后开机还不花屏  当进系统桌面的时候 花屏,,, 怀系统问题  做了个系统完美修复。。。不知道你们 遇到过没有这问题。。。。。。还好 聪明 秒杀掉

网友:
那些腐蚀的电容电阻你替换掉了?是用原值的替换的还是看样子替换的 ?

网友:
我觉得不稳定,你最好多试试,免得返修

网友:
这种花屏没遇到过,怎么造成系统坏了,呵呵

网友:
不错。。。路过学习了,不过这种花屏是系统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会引起花屏?? 我觉得楼主还是多测试一下

网友:
系统引起的花屏 不常见 不过也遇到过

网友:
看着像屏幕问题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感觉还是多测试一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感觉还是多测试一会吧!

测试 3天3夜了 没事  。

网友B:
这种花屏系统导致的,不相信

网友:
会不会屏进液?

网友C:
这样子花屏像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花屏系统导致的,不相信

不想信 只能说明 你见识少 好好学习吧 小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花屏像屏问题

系统  系统 说了 系统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