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大神帮忙,6代不触摸。难、难、难。

楼主(2016-07-21):
同行压屏机器,最开始来店里是打螺丝把左边打短线,接可调电源100--400漏电跳变。 测PPVCC_MAIN阻值90,PP1V8_SDRAM阻值10。如果单纯螺丝断线不会这么多问题吧。 不管了先接好线修好PPVCC_MAIN微短,修好暂存1.8短路正常开机(电源挂了,RF芯片挂了)   开机插卡打电话试机。 C N M 问题来了,没铃声,没免提。马上触摸就没了,关机重启也是没有。 在测 触摸供电1.8开机有,但是持续一会为0,触摸5.1出现瞬间掉到0后在出一次掉到0就没动静了。  换新显示IC后可以用一会又恢复原样触摸不灵。    先不管声音但是这J8触摸好难弄,求思路。  显示IC阻值打了没断线,没连一起。 求高手指导。  谁能修给个讯息。  别TM是CPU虚汗啊。 RN M

网友A:
我现在怀疑怕是PPVCC_MAIN短路烧了音频。要是这样保不准WIFI也有问题。我还没来得及试。C N M蛋疼。 触摸2401和2402都加焊过了。没用。 求指导。 换个新的触摸试试不行就撒手了。  有没有大哥能修给个讯息。 小弟感激不尽,想弄清楚倒地什么J8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 你处理 VCC MAIN 和 1V8SDRAM 是直接换了电源 IC和 RF芯片?
我认为那里有问题 就处理哪里,不触摸,那就查供电,打阻值,一路查上去!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怀疑怕是PPVCC_MAIN短路烧了音频。要是这样保不准WIFI也有问题。我还没来得及试。C N M蛋疼。 触摸24 ...

你这个比较关键的是 连1V8都 ,持续一会。1V8消失了 ,这路供电是哪个芯片拉低了吗?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比较关键的是 连1V8都 ,持续一会。1V8消失了 ,这路供电是哪个芯片拉低了吗? 还是

触摸1.8是电源直接输出的,触摸正常后显示在输出5.1。 这机器是5.1出现后被拉低后在出一次为0后就不出了。触摸1.8也断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换个新的显示第一次开机触摸能用一会就挂了。 我怀疑是CPU虚汗了。 换显示估计问道影响到CPU可以用一会。

网友:
直接换触摸芯片。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触摸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