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在桌面上花屏!

楼主(2016-07-21):
外地发来一台Y460P HM65 I3 A卡,不带集显的,客户说装上显卡驱动后花屏 ,测试果真如此 ,先焊一下 不管用,去论坛搜了一下 这机器通病多 ,看到一个人换了 显卡 8颗显存 和PCH都不好 也是同样的问题 ,心想麻烦,放了几天 今天没事拿出来研究下, 看看显卡周围 有没有腐蚀 掉件, 果不其然 发现一颗电阻不见了,但是电阻的焊盘不是很新 很难发现 可能刚好在风扇口那里 ,熏黑了 ,看图纸发现 R492 掉件,4.99K的电阻。补上电阻 开机进系统 桌面不花了 跑3D也正常了!希望给你们帮助, 这个掉件应该是客户自己清尘 弄掉的 大家以后注意一下类似情况!

网友:
大写的牛逼,细心有耐心,值得称赞...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网友:
太叼了,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牙白哥好牛啊

网友:
这个掉件估计会引起显存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一般人  发现不了。够仔细的!

网友:
下次碰到真的注意

网友:
电阻掉,不容易发现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都被你看到。我感觉这方面我欠缺

网友:
那个好像是一个REF的分压的基准供电!!必须的一个工作条件 !

网友:
眼了,眼睛真好使啊

网友:
可惜没有图片,碰到过Y460P花屏,把风扇下的显存里面的灰,加焊膏风枪吹出来OK。

网友:
真细心,不错,给个赞

网友:
仔细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这个要细心才行

网友:
幸好发现了,不然就砍桥了

网友:
修机器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这样也行 LZ 没有 发实图可以下吗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我修一个一样问题,补上进系统不花,玩游戏花

网友:
楼主真细心,小小的电阻都找的到

网友(2016-08-20):
不是细心 是没办法 只能走这条路!

网友:
一般人还真的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产生VREF_A3的分压电阻掉件引起的,楼主还是很细心

网友:
楼主有没有花屏的图片,上张来参考下

网友:
这都给你遇上!!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掉小东西的最难找,楼主眼神真好

网友:
我擦 牛啊,好久不见你墨迹帖子出来了

网友:
这要是不发现,肯定修显卡啊,够细心啊

网友:
这心够细,眼力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