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加电也没有电流开关也没有3.3V,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楼主(2016-07-21):
联想G480不加电也没有电流开关也没有3.3V,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刷BIOS 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是EC的程序哦  在不行就换EC  带程序的

网友B:
我今天碰到一台,刷BIOS好了

网友:
联想BIOS爱坏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吧 通病也许不是适合你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的程序哦  在不行就换EC  带程序的

刷EC还是BIOS

网友:
公共点 待机线性这一块先测测

网友:
静看大神们如何处理

网友:
应该是EC bios 的问题

网友:
根据时序来,这些比较简单了,图纸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碰到一台,刷BIOS好了

我这能电流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碰到一台,刷BIOS好了

我这台电流都没有

网友:
别动不动就通病啊。先查查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