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32 1.0 /ph61-sp5(B3)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21):
V星7732 1.0 /ph61-sp5(B3)主板,上电不触发,测试卡待机灯也不亮,量也没有3.3V,据说V星H61后的板好多型号都是触发后才有待机电压的,为了省电吧,于是找到图纸。。查到了产生待机电压的IC U40 测试 当短接关开时,2脚有0.75V电压(Q77控制脚有5-0V跳变),而6脚没输出。怀疑U40坏但手上没有这个IC ,再怀疑可能开启电压不够高。因为上拉电阻另一端是5V的,于是再怀疑是Q77有问题,先拆掉q77,后测试开启脚有5V。。。 换Q77(图中表笔所指) 后 可触发 跑码,,亮机!

网友:
台板也走节能路线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现在新班子 不按开关 是不出待机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A:
V星H61后的板好多型号都是触发后才有待机电压的,那芯片工作时的待机电压有谁提供。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6-09-21):
引用 网友A:
V星H61后的板好多型号都是触发后才有待机电压的,那芯片工作时的待机电压有谁提供。

大部分都有ATX_5VSB提供,ATX_5VSB在触发后转出5VSB才有待机电压

网友:
好技术学习中 感谢

网友:
V星主板越来越难搞了,谢谢楼主分享过程。

网友: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
台板越来越难搞了
,尤其是二线主板 开机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碰到好几个 都是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这个故障还算简单。

网友:
习惯短接2~3脚,,,,,,。,。,,,,,,

网友:
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以前不能回帖,现在看到好贴必须回!

网友:
开关后产生待机电压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只有不会修的

网友:
一直在学习中,来的不雎

网友:
直在学习中,来的不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