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70-SG45 V2主板图纸、桥供电不出来、内存出来了、2.5V没有出来求指点

楼主(2016-07-21):
(无正文)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了  那CPU供电呢   桥供电在CPU供电后面吧

网友:
内存出来了

网友A:
AMD时序内存、2.5、桥、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时序内存、2.5、桥、CPU供电吧

不是 内存、2.5、CPU 然后才是桥吗?

网友:
2.5V没有出来 把cpu座旁边的那个五脚ic换了,试试!

网友:
内存 ----vdda----cpu----桥........

网友:
amd到内存CPU再到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