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4E360HL开机出现白色竖纹并且无信号,求大神看看啥问题

楼主(2016-07-21):
三星显示器开机白屏出现白色竖纹,只有重新插拔电源才正常,十次开机有五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出现这种情况时正常使用,连接线HDMI和VGA都试过了没用,可以看到主机没有打开,所以应该不是主机问题。
刚买的显示器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啊,谢谢了。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刚买的就去保修吧

网友:
那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
怕售后修不好,而且不甘心,怎么刚买的就有问题,想知道到底啥问题

网友B:
这个明显屏的问题啊,直接拿去保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屏的问题啊,直接拿去保修吧

可是不是每次都出现这个情况,正常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不是每次都出现这个情况,正常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听我的吧直接拿去保修吧,不然的话下次肯定要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售后修不好,而且不甘心,怎么刚买的就有问题,想知道到底啥问题

售后都是换的

网友:
有保修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我的吧直接拿去保修吧,不然的话下次肯定要出问题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好的,换件是吗

网友C:
换整机的,直接发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整机的,直接发一台

过了包换的期限了

网友D:
屏的问题多。这种情况。刚买的就拿去保吧。像二手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的问题多。这种情况。刚买的就拿去保吧。像二手的。哈哈

三星太坑了。。问题太多

网友:
新的就保修啊 修过就没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