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你用什么工具刷BIOS

楼主(2016-07-21):
华硕的笔记本在刷 MX25L512时提示验校错误 用的编程器是RT809F(第一次用这个)芯片已经换新重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截图上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RT809F 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的编程器 几百块钱的东西 打残很多2000多的 速度快 报错少 良心机器 如果 你换过芯片还报错 你换个其他牌子 华邦512的看下

网友:
我用的希尔特、、、

网友:
你的这个换个芯片试试  我这用的是809F 和610p

网友:
没有这个编程器。

网友:
华邦能正常读写 但是是宽体的 。

网友:
我用的也是RT809F,可能是我的编程器较新,没怎么遇见校验错误,还有就是换bios本体试试

网友A:
哈哈,你们都牛X,我只有CH341A编程器来刷BISO。都OK。。感觉我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这个编程器不错 还便宜

网友:
866和809都用过,809界面简洁有自动识别芯片功能

网友:
我也是用CH341A编程器来刷BIOS,从未失败过。

网友:
是不是芯片写保护了

网友:
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也用的是F9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们都牛X,我只有CH341A编程器来刷BISO。都OK。。感觉我太不专业了吧

你连BIOS都能打成BISO  确实不专业

网友:
这个编程器强大好用

网友:
tl866cs  反正我是没遇到过报错

网友:
你先试着读取一下试试

网友:
CH341 不能刷SST 的芯片 慢的出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