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过程很曲折,结果很简单

楼主(2016-07-21):
二话不说,开修
全板检查,发现3.3v内存的bios供电(不管名称对不对吧,就是这样的)烧了,线都烧了一大段,估计是被热插拔内存搞的。二话又不说,飞线呗。

飞好,贴上电胶布,顺手来滴502强身健体,ok,以为大功告成了
全板检查不短路之后,上电(以前没有这一步,以为短路主板会保护或者电源保护,结果有次弄了个垃圾tt电源,保护电路都没有,短路直接冒烟冒火花)
一不小心又说了点题外二话,那啥,继续,上电,不跑码,复位灯狂闪。行吧,心中虽然满是伤痕,但是还是二话不说,测供电先,虽然是新手,不过整体测下来应该供电没问题的,电压都还蛮正常的。行呗,清个cmos,时钟顺便也看看,pcie 槽上测吧,0.4v正常,那就只剩复位了,行,不是复位灯闪嘛,我不会修复位,闭关修炼复习学习内容一天,一天以后继续修,pcie a11复位脚,无电压,复位开关电压2v,明显不正常,没图纸,跑线也好像跑不出所以然来。琢磨着不会南桥坏吧。二话不说,先到迅维网看看是不是通病,一看,还真是,vdda 2.5v的cpu超频电压爱坏,行呗,我也测一测是不是那5脚芯片坏,一测,好的。唉,忍不住就是唱起了那首老歌“你说你上了不该上的人,你的JJ满是伤痕”。是在没办法,听说bios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行呗,刷一个,官网下了个,刷好放进去,故障依旧。算了,我还是跑复位线吧,跑线跑半天跑不出个所以然来,倒是把3v dual的线跑清楚了,过程中跑到电池那里,看电池不顺眼,拆下来一看,电池触片好像有点锈,管他37二十一,磨一磨呗,纠结用800目的砂纸还是3000目的(看我又说二话了),磨好,顺便测电池电压2.7v,算正常吧。装上,上电,跑码
。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我天,怎么也没想到是电池触片氧化问题。ok装机,离小学对面开网吧又近了一步。

最后二话不多说,附上bios。

网友:
华硕电脑就是变态

网友A:
对了,问一下,照理说没有电池的话只是不能保存bios而已,我这却是不跑码,是不是需要看一下rtc电路啊,还是华硕就这德行?

网友B:
二话不说,这问题就是刷bios好的,刷完bios放一下电主板应该就好了....

网友:
LZ修板有耐心,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问一下,照理说没有电池的话只是不能保存bios而已,我这却是不跑码,是不是需要看一下rtc电路啊,还 ...

因为这个是AMD的机器,所以会造成不亮机

网友C:
SPD用漆包线会不会有点太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话不说,这问题就是刷bios好的,刷完bios放一下电主板应该就好了....

这个说法应该不成立吧,我用跳线帽cmos放过电的,只不过放电的时候没有拆电池而已,有跳线帽清cmos还需要拆电池吗,之前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用漆包线会不会有点太细了吧。。

应该。。不会吧,感觉就一个spd内存芯片而已,不是内存主供电应该问题不大吧,新手,想当然,不是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用漆包线会不会有点太细了吧。。

不算细吧,那个电压就是内存spd芯片的供电,24c02或者34C02 可能也就ma级电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D用漆包线会不会有点太细了吧。。

Symbol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                Min         Typ        Max            Units
VCC1      Supply Voltage                                                                  1.8                     5.5               V
VCC2      Supply Voltage                                                                  2.7                     5.5               V
ICC         Supply Current VCC = 5.0V         READ at 100 kHz                            0.4        1.0             mA
ICC         Supply Current VCC = 5.0V        WRITE at 100 kHz                           2.0        3.0             mA

好像就写内容的时候,才是3ma级别 ,还是max状态 。正常使用的时候,芯片应该是处于读的状态, 那就算是max情况  也就1m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ymbol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                Min         Typ  ...

感谢解惑,看来我跟着感觉走,还不错

网友:
楼主复位灯狂闪有图吗,我有块主板,也是不跑码买的诊断卡,稳定 与不稳定两个灯交替狂闪,是不是代表没有复位啊,说明书上没有复位灯啊,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惑,看来我跟着感觉走,还不错

我估计华朔板子断那个线的问题,可能有用户自己插反吧,又刚好华朔的线细了吧,先烧的线。当然还一个可能是线腐蚀过度,但这个太把华硕的制板能力说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用漆包线会不会有点太细了吧。。

太细啦。 SPD芯片3.3V是电流小, 可能这条线还走到其他的地方去的,其他的电路要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