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6780无法检测墨盒

楼主(2016-07-21):
今天上门维修一台,佳能6780  据他所说墨盒不能检测,我问他是不是之前漏过墨水,他说是的,一般漏墨水量大的话都会漏到芯片检测板,就在墨盒坐下的,就能看到,拆法如下:由于是国家部队的,不能拍照,所以只能文字解说希望能够谅解一下!过程:拆掉外壳,打印机后面有俩颗螺丝,卸下来,前面俩个扣,电源开关侧角,电源开关左侧型号左下角,也有一个卡扣,往上翘,然后电源开关左侧有型号标记的,盖子卸下,把前盖打开,就是要换墨盒的时候那个盖子,打开,左右俩边上都有箭头,一字刀,伸进去,往上扣,就能卸下,然后稍微用力把盖子抽出,接下来,外盖卸下以后,墨车上面有四个五颗螺丝左右固定墨车的,白色铁块的,卸下之后,往车架看,有一个皮带,跟光栅,卸下一边即可,然后车架往左侧有个凹槽,,可以给你取墨车位置的,然后俩手抓墨车打印头那边往凹槽,往上提,即可拿出来!装法跟拆法一样装,拆下之后,把墨盒位置朝上,下面就可看到接触主板,卡墨盒芯片的,拆法是跟磨合芯片连接的地方,有卡口,往上扣,这个需要拆出来,才能记住,五个连接墨盒芯片的都是这么拆,然后拆下来,拿个一次性杯子,装点酒精,把连接芯片的,丢进杯子里,泡一会,然后取出,等干掉,再装机,由于本人喜欢泡完,用嘴吹一下,然后风扇吹一下,再装机,个人习惯呵呵,然后把小板子拆出来,就在芯片下面就看到的,很容易拿下来,只要你墨盒芯片接触的拆下来,小板子就可拿出来,量下各点是否通,量法就是哪个接触点,线走哪里,就对准线口连接,数字万用法,二极管档,通断,会叫就是通的,不叫就断线了,重新补线,全部测试好,即可装机,测试,由于没图,将就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没维修过 。。高手

网友B:
看似不难,只要会拆就行。

网友C:
国家部队的东西还要修,它们不是一向有钱任性惯只换不修的吗??
真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家部队的东西还要修,它们不是一向有钱任性惯只换不修的吗??
真难得

嘿嘿,也是需要申请报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似不难,只要会拆就行。

是的,只是分享一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没维修过 。。高手

  好东西,不就是要分享吗,对吧

网友D:
都是修电脑·现在开始学打印机··难不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修电脑·现在开始学打印机··难不难啊

打印机简单,有机器修,多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