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收站里面的资料 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16-07-21):
  晚上好  请问大家 客户不小心吧资料放回收站并且清空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回来   数据恢复软件找回来的是TMP结尾的 不能用 请大神指点下

在线等  急~~~~

网友:
被覆盖了没办法

网友A:
文件删了的时候 ,没有再向那个盘内写入文件,用winhex之类的很容易找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删了的时候 ,没有再向那个盘内写入文件,用winhex之类的很容易找回....

哥  这个本子就只有一个C盘  上家还装了一个数据恢复软件   WIN8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这个本子就只有一个C盘  上家还装了一个数据恢复软件   WIN8系统

玩大发了,哈哈,要找回东西还敢在上面装软件,这人是把客户搞死的节奏....

网友C:
如果客户文件多的话,取出客户硬盘外挂,在其它机上用PowerDataRecovery 扫。。应该还能救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客户文件多的话,取出客户硬盘外挂,在其它机上用PowerDataRecovery 扫。。应该还能救点出来。

你好 这个笔记本HP  TPN-Q155 硬盘好像是板载的32G的  有没有办法弄出来  一般的扫描软件都扫不到客户要的那个文档 有一个可以扫描到 但是是TMP结尾的文件打不开

网友C:
单固态32G ,装win10后数据覆盖机率好高,恢复也容易破坏,。。用U盘运行不同的恢复软件,多扫扫。祝你好运

网友:
估计搞不回来了   被覆盖了   只能多换几个软件试试   切不能在要恢复数据的盘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固态32G ,装win10后数据覆盖机率好高,恢复也容易破坏,。。用U盘运行不同的恢复软件,多扫扫。祝你好运 ...

谢谢  已经换了好多软件 付费的软件也试过了 但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