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542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7-21):
dell  14R- 5420   插上电源电流0.18a    待机3v5v正常   按开关上电到0.3a   不显示测主板各电感无电压,有点蒙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南桥有点烫  ,不会是那短路了吧 ,测各电感 pl2 待机3.3电感对地值只有30  。pl4  +1.05v_PCH 对地值只有9 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换个桥试试  。换完后还是原故障,头大了。仔细检测发现通电D20就亮,按开关就灭!   看c壳d20是硬盘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怎么会亮呢.查图纸       d20由+5v_RUN经电阻r394供给。追查 +5v_run由+5v_alw经pq16转换,pq16受控pq19   测pq192脚无电压 正常。 5脚由+5v_alw2经电阻pr53上啦   只有0.8v不正常 。旧板上找个直接拆个换上通电   正常了   南桥发烫可能是过早产生+5v_RUN   +3v_RUN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