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定时掉电 还偶尔不触发

楼主(2016-07-21):
接到一联想Y470,故障是触发到0.4不亮机,拆机发现内存供电有了,无CPU供电,测了驱动芯片的供电和开启,发现问题了,无CPU_B+电压,
查图是公共点的电压,本想飞线的,但想着要看下哪里造成的,把扇热器一拆,灰尘一扫,元凶无处躲藏了,原来腐蚀了好几个地方(这个散热器做的板子容易粘灰尘,所以在扇热器底下的元件 走线容易有水气腐蚀吧,个人观点)

心想这又是捡到便宜了,解决好腐蚀的地方,上电瞬间傻眼了,不触发了,神马情况,这是闹哪样,之前都可以出发的啊,多试几次,呦呵,给我来个偶尔能触发到1A左右(能亮机,掉电),还好,cpu供电出来了,那就找找为什么会偶尔触发,怀疑是不是公共点不良呢,一测电压18v多一点,嗯哪嗯哪,不正常,转向隔离管,烧黑了一个,击穿短路,换,终于回到19v多,上电,触发,亮机,以为好了,进pe没进到桌面,又掉了,想到这次又是难搞了,好吧,我不抽烟,上个厕所解决下,放松放松,回来接着搞,经过排查,发现问题待机3v/5v  在不触发那时是跳变的,直接跑到开启,这也是跟着舞动,好吧 ,这就简单了,看图纸

经分析,就PQ406的B级会跳动,(短接ec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学习就要找到根源,那就查,最后经过漫长的拆拆装装,把关联的拆了 还是一样,此时内心是崩溃的,机子还要继续修的,就差一个电阻没拆了,PR414, 只去到PR410,是没装的

因为看图纸,这信号过去是不接的,没怀疑他的问题,怀着救命稻草,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一拆,一切解决,拆开后测这一段走线居然有电压的跳动,板层漏电,天啊,还好解决了,烤鸡没问题装机

补充内容 (2016-7-24 19:31):
我发现我的贴 图纸看错了, 还是群里的师兄提醒我了MAINPWON 还去了一个温控芯片 ,当时看图纸看走眼了,以为也是没装电阻到温控芯片, 不过后面测试都没问题 ,温度都很正常,就这点遗憾 ,没彻底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多故障真心不好修,更别说是头疼的不定时掉电。。楼主大神~最后漏电的排除值得我学习。这情况我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发帖辛苦了

网友A:
y460是嘛,写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0是嘛,写错了吧

不好意思  是Y470  嘿 修苹果修晕了

网友:
我的一个机器 待机0.013开机上电0.018 还没时间修 借鉴一下

网友B:
       PR410没装是我的话,一般也不会去怀疑PR414了,修机还得细心,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410没装是我的话,一般也不会去怀疑PR414了,修机还得细心,要有耐心。

是的 所以前面 就误导我了 后面没办法 才试试的  着实吓了一跳

网友:
多故障,楼主有耐心。

网友:
这种板子 常在湿热环境下用 问题太多

网友:
呵呵,这麽多故障,楼主修了多久啊

网友:
不错,出去短短数月,能有如此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技术可以啊,这么多问题都让你给搞定了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厉害

网友:
经常遇到腐蚀断线的,找起来很麻烦

网友:
楼主是拆了PR414后,然后板层漏电是飞线了是吗?

网友:
风扇下面腐蚀断线,小Y的确很常见了。

网友:
不错,技术行,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