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2D360 不开机

楼主(2016-07-21):
今天接到一台白色的三星22寸LED显示器 ,故障不开机,3.3V 5V供电正常,怀疑程序问题,有没有维修过此类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先写个程序

网友:
开关正常吗

网友:
一般电压正常就是刷个BIOS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换板子

网友:
三星的就刷个程序,先软后硬。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这是触摸键的,基本是驱动的问题,刷下不行就直接换驱动板吧,这板不贵

网友:
还 是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
刷个BOIS不行搞驱动板

网友:
刷机  三星棒子都有这毛病

网友:
我修过一个B360的不通电   刷程序直接OK

网友:
写程序 ,和我那台一样

网友:
刷吧。这个是捡钱的。

网友:
修三星一般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先刷了在说呗,想一步到位难,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