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好心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保护隔离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6-07-21):
在下是小白 有懂的师傅帮我分析一下可以吗

网友:
插入适配器产生VA 给芯片做主供电。Va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给芯片Acin 当ACIN电压满足后,开漏输出acok由线性电压LDO上拉,导通pq4产生低电平的acok#使pq8导通,然后再分压产生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发给EC。

网友:
广达的板子,很好分析!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是广达的。能说下板号吗?我想下载研究一下,比较感兴趣。

网友:
很详细了不错

网友:
这好像是联想Y450图纸吧,很简单的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其实你上的图都很乱

网友A:
好好看分析,学习中。

网友:
不是我的,是别人写好的,不用谢我。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请师傅分析下 感谢!!!适配器进来19V经过PF1变为VA,再经过PD5变为VA1,经过稳压二极管稳压一路来到VA2,到达PQ35的第3脚,要想产生公共点VIN19V
PQ35就得导通,PQ35导通也受控于PQ5
当充电芯片 DCIN LDO REF ACIN  ACOK正常后 ACOK经过PR17来到PQ5的2脚,使用适配器的时候 D/C#发过来的是0V,所以PQ2截止,PQ5导通是不是0V我不清楚因为PQ35为P沟道的场管所以PQ35导通19V的电压从3脚流到第4脚产生19V的公共点。
同时阻尼三极管PQ9第二脚也为低电平,所以19V经过1、3脚来到PQ32的第一脚 让电池的隔离管PQ32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分析,学习中。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请师傅分析下 感谢!!!适配器进来19V经过PF1变为VA,再经过PD5变为VA1,经过稳压二极管稳压一路来到VA2,到达PQ35的第3脚,要想产生公共点VIN19V
PQ35就得导通,PQ35导通也受控于PQ5
当充电芯片 DCIN LDO REF ACIN  ACOK正常后 ACOK经过PR17来到PQ5的2脚,使用适配器的时候 D/C#发过来的是0V,所以PQ2截止,PQ5导通是不是0V我不清楚,因为PQ35为P沟道的场管所以PQ35导通19V的电压从3脚流到第4脚产生19V的公共点。
同时阻尼三极管PQ9第二脚也为低电平,所以19V经过1、3脚来到PQ32的第一脚 让电池的隔离管PQ32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这一块教程太多了,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