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板子小电流漏电导致电池不经用,大家有什么好的处理经验呢

楼主(2016-07-21):
(无正文)

网友:
先修漏电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想请教 怎么修小漏电,比如漏电30MA左右,这种小漏电触摸法 烟熏 烧鸡 效果都不明显,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想请教 怎么修小漏电,比如漏电30MA左右,这种小漏电触摸法 烟熏 烧鸡 效果都不明显,怎么处理 ...

苹果几呀?是加电漏电还是待机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几呀?是加电漏电还是待机漏电?

待机漏电,

网友:
测对地阻值,先找到哪一路漏电

网友:
用小电压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