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主板不跑码CPU供电有特殊状况维修

楼主(2016-07-21):
华硕M5A78L-M LX主板,开机触发后,诊断卡不跑码,开始怀疑CPU无电压,测了下CPU CORE 和VTT电压都有,内存电压也有,内存REF的0.75V也正常,北桥电压正常。 当测到南桥电压的MOS管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0.4V,上管电压也只有0.8V。 这种串联稳压电路是由一个运放LM358芯片控制的,实测运放的输出脚7  和1,电压都很低,所以场效应管没有开启。这个先暂时不要去拆芯片,看看运放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查运放8脚电压12V正常。 查2,3输入脚,2脚1.6V, 3脚1.2V。 运放老师曾经教过,有虚短和虚断的说法,附上运放图1。既然虚短,2,3脚电压要基本相同,插2脚的2个均压电阻,一个连1.2V,一个连1.6V,干脆拆了那个连1.6V的电阻。上维修图2,  上电跑码,修复完毕!  华硕的主板 官方都有BIOS下载, 我就不像那些朋友一样,非得靠BIOS搞点下载分。上上自己的维修思路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A:
反馈跟设计时不一样,确定高负载下这路电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B:
什么是虚短和虚断??

网友C:
华硕主板官网下载的BIOS都是CAP格式的文件,如果是8M的用编程器刷不进去,需要用软件把前面的2048字节删除,才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D:
就这么拆了,其实真正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官网下载的BIOS都是CAP格式的文件,如果是8M的用编程器刷不进去,需要用软件把前面的2048字节删除 ...

AMD的 没问题的  都是标准2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拆了,其实真正问题还没解决呢

没问题的,南桥供电正常了,电压都稳定当当的, 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虚短和虚断??

虚短 就是他们2个腿相当于短路, 所以电压相等。
虚断 他们2个脚直接阻抗很大,相当于没有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跟设计时不一样,确定高负载下这路电不会出问题吗?

南桥芯片 有什么高负载呢

网友E:
嗯,没有完全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没有完全明白

南桥供电电压低, 运费324的工作状态不对, 把他修对了,自然也好了

网友F:
看来楼主的基础学得很不错

网友:
-大+电压导通 不了电阻变质了

网友G:
真正的问题没有绣出来,上次我遇到一块 M5A78L LE也是总线供电和桥供电偏低,刚开始正常,测量电压在慢慢下降,最后查到是一个三极管坏了,印象深刻啊!!!!之前遇到一块没修好,没图纸修起来没有头绪,还得一直往前追

网友:
你这属于强给信号,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正的问题没有绣出来,上次我遇到一块 M5A78L LE也是总线供电和桥供电偏低,刚开始正常,测量电压在慢慢下 ...

这个不是三极管问题, 运费周围的三极管我量过的

网友H:
358正常的输入电压应该多少呢

网友:
拆了 ,没事啊 ?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358正常的输入电压应该多少呢

你说是电源电压, 还是参考对比的电压

网友:
不可能返修的, 工作采样点稳定了

网友:
LM358旁边的电阻直接拆掉?

网友:
这类问题,挺好修的,都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考虑他的电压为什么改变了,还是还原原来的电路心里踏实些

网友:
额,等待中,修好了,说声

网友:
学习了,现在积攒经验,来时好秒杀台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真没看明白

网友I:
长见识了。楼主分析很不错。就是一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一个字,牛。

网友:
BIOS呢啊啊啊

网友:
这类问题,挺好修的,都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是供电问题。。还是要按原电路修。后面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长见识了。楼主分析很不错。就是一拆掉就好了?

拆了 肯定好啦,工作参考点都对应了

网友:
这个我看了,居然不是很明白,这么修,月饼看了要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58正常的输入电压应该多少呢

说仔细点色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的基础学得很不错

投机取巧了,还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投机取巧了,还厉害?

你想个好的解决办法啦。  不管怎么修,修好就行了

网友:
不细心导致的吧,修这种主板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