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7-22):
收到一台技嘉H61-D2-B3,有时开机会显示,不显示的时候开机是诊断卡灯全亮,除CPU供电外其它供电都有,很奇怪的是一直开着过几分钟自已会跑码亮机.请大家帮忙指导下我刚怎么修,CPU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都换了,I/O也换了

网友:
你看不开机的时候CPU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CPU开启信号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去维修故障条件

网友:
在有故障时测供电条件

网友:
像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对我来说 有点难

网友:
吧BIOS 刷新一下 或者加焊下BGA 试试了

网友:
发现I/O PWROK1 跟PWROK2电压只有0点多,开机后我把3.3V引到PWROK1相连的电阻就会亮,不懂哪短路了

网友:
没有CPU供电的时候看一下供电的EN和VCC

网友:
这类故障太折磨人了

网友:
这样的话,可以考虑桥了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啊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估计有,这板跟P61相似的,P61挺多桥有问题

网友:
正常时的各大关键测试点都测一下,不正常时再测了对比下.

网友:
上BGA焊了下,现在是可以了,要多测一下

网友:
故障时测供电条件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就搞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