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22):
收到一台H61M-DS2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跑码要亮机时就掉电,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会自动上电吗?可以看下开关引脚正常吗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 有问题吗

网友:
可能缺电压或某项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不会自动上电,I/O换了,本来这片板是修好了我要还客户时卡风扇使劲卡就变掉电了

网友A:
你试试换一下CPU芯片试试我 以前有一张也是你这样我换芯片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换一下CPU芯片试试我 以前有一张也是你这样我换芯片好了

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是点亮了不知道会不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是点亮了不知道会不会稳定

试多几次 不稳定看看PG信号

网友:
压坏?CPU座子?

网友:
亮机掉电 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