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

楼主(2016-07-22):
故障现象:开机大部分时间过Dell logo就掉电,有时没亮机就掉电,掉电后,电流表显示待机电流,可再次触发,拔掉无线网卡,不掉电,更换无线网卡,反复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难道是BIOS检测到无线网卡不正常就掉电了??

网友:
只要单板点不掉电,外设一个个排查就好办多啦。。

网友:
学习。无线网卡有问题吗

网友:
什么CPU 显卡

网友:
怎么判断的?无线网卡发烫吗?

网友:
小板坏了吧

网友:
检查此类故障,最好把外设都拔掉,可快速判断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此故障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故障网卡插上时开机,按过开机键,它上面3v电压下跌后不能马上恢复,低电压会持续一会,就掉电了,掉电后,按键电压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