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_rsmrst EC 需要满足什么条什才发出这个信号

楼主(2016-07-22):
仁宝的,联想g460  EC条件都满足,南桥有些条件查不了,没有标位置号。就是不发出EC_rsmrst

网友:
南桥前面的待机,时钟,还有EC这边不能把这个信号拉低……

网友:
这个是触发后有的

网友:
老大,正解

网友:
有些板是要触发后才有这个信号的!

网友:
按以前理解是,开启南桥待机电压EC就会发出rsmrst ,G460 南桥待机电压不是按开机后产生的,rsmrst 却在按开机后才有的。真是郁闷了。

网友:
一般收到待机芯片发出的PG

网友:
有的按开关之前,有的之后。

网友:
时序不精啊,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但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机器修好,南桥故障,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好了?那么说就是EC能发出,只是被拉低了没有发现

网友A:
正好我也在修仁宝的,给你发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在修仁宝的,给你发个图

谢谢` 给你加分

网友:
我现在修个联想G400S的,南桥SLP_S3 S5都发到EC了,可EC不出SYSON 换了EC也不行,有点郁闷了。EC刷了N个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在修仁宝的,给你发个图

这个机器是什么机器,稍微看了下,3V 5V是按了开机后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什么机器,稍微看了下,3V 5V是按了开机后产生的。

嗯,3 5V已经正常产生了,就是是出SYSON,是个进水的机子,昨天晚上来的,处理了下好了,今天早上来就不行了

网友:
烘烤过没有

网友:
我一般看3V和5V是开机之前有呢,还是按开关之后有,RSMRST就一样了

网友C:
一般只有纬创苹果华硕和部分英业达是待机就有
其他基本都是触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只有纬创苹果华硕和部分英业达是待机就有
其他基本都是触发有

记下了,又一经验。

网友:
广达的 在待机时 EC没有RSMRST# 在开机以后才有的